液晶里面,有什么好的方法把18V降压到12V吗?

楼主(2011-08-26):
我遇到个DELL 20.1寸的液晶。电源板有18V的供电 ,没有12V的,且12V也要有2A-3A这样才能供给屏工作
本来想直接接18V给驱动板 的,但是考虑到此电压也要加到屏上去,所以,想搞个稳定 的12V。
各位有好的方法介绍一下

网友:
7812 我有想过,但是电流估计顶不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几个一起

网友:
干脆弄个12V的内置电源

网友:
LM2596-12   3A

网友:
18v用到12v上没有问题的。放心吧

网友:
如果你把电源的电路图发上来,估计很多人都能帮到你,应该改几粒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刚在书中找到

网友:
想过,但是不可取,这种屏是12V 的屏,不是5V 的,要是5V的屏接18V就不要紧,如果是12V 的屏那么驱动板上面所取 的12V屏的供电 电压就直接来自驱动板供电。

网友:
已经解决问题了!我是用7812来搞 的!
如果顶不了,我可以用DC-DC降压模块来搞,淘宝上面4块钱一个(日本产的二手模块)。还是大电流

网友:
7楼的朋友那个很不错啊,方便又简单啊,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18v用到12v上没有问题的放心吧

网友:
有好多那个块子都能把18V变到12V的,在淘宝找个就行了

网友:
要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
还个板子吧!修多麻烦啊!!!

网友:
LM2596-12v请问这上上那里搞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接上负载量了有18V 还是空载量的 如果是空载量的你直接就可以接高压板了 有很多是空载电压高 接负载电压就是12V的

网友:
接的少啊

网友:
空载18V加上负载量量试试

网友:
18v用到12v上没有问题的放心吧 在淘宝找个把18V变到12V的电源板

网友:
次级输出18V?可以反绕线圈,在原开关变压器上,绕几匝,然后与原次级18V并联,就可以降压了,适用空间够,还有就是稳压电路不在18V这里的哟

网友:
这个减压 不好搞 上次一个LED 高压供电25 买的 通用高压12V 用电阻降压 功率 不够 哎 没办法 结果我直接把12V的 高压接到了25V 上面 哈哈 他可以了。

网友:
你改下稳压取样电路,就几个电阻而已,或者用个可调,别的办法都是胡扯

网友:
7812试试,手没在上面,看会不会太热。不行就加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