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 t43 无待机 1901 21脚16V慢慢拉低。

楼主(2011-08-26):
ibm t43 无3v5V待机 1901 21脚16V出现慢慢拉低,之后没电压,20脚有瞬间3.4V电压,1902 TB62506FG PMH6 都换过新的了。没思路了。

网友:
建议你重点查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是不是一插电就待成0了,看下16V电压过了保护隔离了没有,

网友:
16v有了,隔离电路问题,Q79坏了,换上16V可以过了,但是1901 20脚只有瞬间3.多V,  晕啊!!!!

网友:
大伙帮个忙啊!1901 20脚只有瞬间电压怎么查? 21脚16V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