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做一次南桥大概要多少成本

楼主(2011-08-26):
如题,大概要多少成本

网友(点评):
看什么桥了。IBM?DBM? 直球算么? 买个桥 35元。做上去焊接费用50元,就这么多了。失败了,算自己的

网友:
一般要不了多少,你收个废板子,把上面的桥取下来,再买点锡球和焊膏一做不就成了

网友:
南桥买新的不过20元左右,其他助焊膏类的用的较少,主要是得有BGA机台!

网友:
做这个的都知道 但是如果桥是高端桥呢 难道也就这个价格 光一个桥都几百了 还不算失败的成本  光台式机的桥不是高端版就不值得做BGA  电费都多少 了  加焊吧

网友:
成本你看怎么算了,  按目前会计分录的成本计算法应该是这样      芯片的价格 +  焊接除锡的耗材( 吸锡线 + 焊膏 +  洗板水 +  清洁布纸  ) +  电费   +  BGA拆焊台的折旧损耗 +  普通焊台的折旧损耗        +     店面租金/平摊部分    +       人员工资/平摊部分    +      风险折损金/平摊部分 (不是都能修好,也有修好返修的,肯定这方面要赔钱的,必须折算进成本 )  就好比卖果子的 要有损耗折秤一样, 不能只看贼吃肉没有看到贼挨打呀 。
大概就是 看得到的 直接成本    看不到的 损耗成本   还有经营成本 肯定要算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