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雷击不触发

楼主(2011-08-26):
HP541雷击不触发
南桥 IO 网卡都短路 都换了 南桥旁边三角场管也换了

整个板子已经没有短路的了

3 5V也出来了 BIOS刷过 现在就是死活不触发 两台一样故障 烦死了

谁又整个机器的时序麻烦说下  谢谢

网友:
有些HP的机器就必须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可以触发的~楼主弄好了说下~

网友:
你测下RSMRST 与pwrbtn等信号排除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 啊 现在修出来了

网友:
RSMRST为3.3V

网友A:
我昨天也刚修好一台510的也是雷击  网卡坏IO坏南桥坏还有个SD坏  SD坏是把S3#信号拉低了不触发
看看541的机子待机有没有S3#出来了

网友(点评):
谢谢啊查出了S3#信号短路 现在亮了还是报错

网友:
嗯  修好了就好!现在的雷中一下死一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刚修好一台510的也是雷击  网卡坏IO坏南桥坏还有个SD坏  SD坏是把S3#信号拉低了不触发
看看541的机 ...

好了,给俺们分享一下过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给俺们分享一下过程呗.

哎呀 什么过成嘛  没啥技术的  呵呵   我有发上去  只是为了赚分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