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20z有待机,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1-08-26):
图纸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747
拿来时io有烙铁拖过的痕迹
现在是有 3v 5v待机,开机按键上4个脚都是3.3v

开机键直通 io wpc8769ldg 第 54 55脚
此时 io的 vcc 和avcc  又有3.3v电压 ,vdd为0v
io晶振不起振,
查资料说,此io 不出vdd 必为io坏,,虽换之,现象一样,
后来测io晶振波形,探头刚接触的时候波形正常,接着整个波形向上上升,最后消失
时间持续2-3秒钟

bios已经刷过,
请教师傅们该如何往下查
根据 永夜の愿 的提示,发现 15v升压没起来

现在pd7的第二脚 +5vpcu 5v正常
pr60上的电压是3.3,应该是15v的
pu4 623620脚 0.5v 18脚dl1 0v

网友:
你说的”开机按键上4个脚都 是3.3V“ 难道是地线短成3.3V啦

网友(点评):
请问这种现象如何查呢

网友:
地线短成3.3V

网友(点评):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查故障原因呢 谢谢

网友:
如果说地线短成3.3v了,我测待机3.3 5v 的时候测出来是正常的

网友:
IO的3V即VDD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的.你查查升压电路正常不?即图纸上的15V,待机时就有的!

网友(点评):
好的 ,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果然是这里的问题,15v只有3.3 呵呵,谢谢

网友:
升压确实没对,但是没有找到没对的原因,我修改补充了帖子,麻烦你再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点评):
你15V没出来,这个要怎么修就要看你的了.15V电压没出来,反馈电压当然没啦!所以此IC应该也发不出PG.这个升压论坛上很多讲解,你自己找找吧!具体我也帮不上.

网友(点评):
来个简单的,15V不出是吧,加个15V烧死它就好了

网友:
图纸上是15V,但我实物测过.待机时第一个升压才.8.几V,第二个升压12.几V,呵呵!触发后就不知了.

网友:
   其实图纸上标示15V实际上没那么高的 有个8V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