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子元件的好换判断和测量方法

楼主(2011-08-26):
常用电子元件的好换判断和测量方法汇总
1二极管的测量
将万用表打到蜂鸣二极管档,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笔接二极管的负极,此时测量的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阻值,也就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值。不同的二极管根据它内部材料不同所测得的正向压降值也不同。
2、好坏判断
正向压降值读数在300--800为正常,若显示为0说明二极管短路或击穿,若显示为1说明二极管开路。将表笔调换再测,读数应为1即无穷大,若不是1说明二极管损坏。
正向压降值在200左右时,为稳压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的两读数都在200左右正常
3 、电阻测量: 贴片单个电阻测两端  八脚排组分别测对脚,共四组 十脚排组分别测对脚,如果两端两组阻值为10kΩ,中间三组阻值分别为20kΩ,中间三组是10*2的关系。 十六脚跟八脚一样测量
   2、好坏判断  电阻坏:(1)、阻值变大或无穷大(2)、万用表显示“1
电容的测量及好坏判断
1、电容测量:将万用表打到蜂鸣二极管档,把表笔放在两引脚上,应当看到数值在为断变大,当达到无穷大时,将两表笔反接,此时数值应当从负数迅速变为无穷大。这个过程是电容的充放电过程。
   2、好坏判断:电解电容损坏后外观上表现为鼓包、漏液、变形等。用万表测量没有放电过程或放电过程很短,跳变动做比较缓慢甚至不能跳变到无穷大,则表明电容漏液或性能不良;如果万用表读数一直为零,则表示电容短路。对于贴片电容,在主板上测量很难判断好坏,只能摘下来测量,测量时电容两站应为无穷大。
漏电的贴片电容会比周围的电容颜色略深一些;电容坏会引起计算机进入系统蓝屏、死机、运行大程序死机,漏电会引起计算机重启
3三极管的测量及好坏判断
   1、三极管的测量
三极管的极性及管型判断:把万用表打到蜂鸣二极管档,首先用红笔假定三极管的一只引脚为b极,再用黑笔分别角碰其余两只引脚,如果测得两次讲习数相差不大,且都在600左右,则表明假定是对的,红笔接的就是b极,而且此管为NPN型管。c、e极的判断,在两次测量中黑笔接触的引脚,读数较小的是c极,读数较大的是e极。红笔接b极,当测得的两级数值都不在范围内,则按PNP型管测。PNP型管的判断只须把红黑表笔调换即可,测量方法同上。
贴片三极管测量:正视,两脚左下脚为b极(基极),测量方法同上
2、好坏判断
按以上方法测量时两组读数在300--800为正常,如有一组数值不正常三极管为坏,如果两组数值相差不大说明三极管性变劣。
测量ce两脚,如果读数为0,说明三极管ce之间短路或击穿,如果读数为1,说明三极管ce之间开路。
场效应管的测量及好坏判断
1、测量
极性及管型判断:红笔接S、黑笔接D值为(300-800)为N沟道;红笔接D、黑笔接S值为(300-800)为p沟道
如果先没G、D再没S、D会长响,表笔放在G和最短脚相连放电,如果再长响为击穿
贴片场管与三极管难以区分,先按三极管没,如果不是按场管测
场管测量时,最好取下来测,在主板上测量会不准
2、好坏判断
测D、S两脚值为(300-800)为正常,如果显示“0”且长响,场管击穿;如果显示“1”,场管为开路
软击穿(测量是好的,换到主板上是坏的),场管输出不受G极控制。
定性判断场效应管、三极管的好坏
一、定性判断场效应管的好坏
  先用万用表R×10kΩ挡(内置有15V电池),把负表笔(黑)接栅极(G),正表笔(红)接源极(S)。给栅、源极之间充电,此时万用表指针有轻微偏转。再改用万用表R×1Ω挡,将负表笔接漏极(D),正笔接源极(S),万用表指示值若为几欧姆,则说明场效应管是好的。
二、判断结型场效应管的电极
  将万用表拨至R×100档,红表笔任意接一个脚管,黑表笔则接另一个脚管,使第三脚悬空。若发现表针有轻微摆动,就证明第三脚为栅极。欲获得更明显的观察效果,还可利用人体靠近或者用手指触摸悬空脚,只要看到表针作大幅度偏转,即说明悬空脚是栅极,其余二脚分别是源极和漏极。
  判断理由:JFET的输入电阻大于100MΩ,并且跨导很高,当栅极开路时空间电磁场很容易在栅极上感应出电压信号,使管子趋于截止,或趋于导通。若将人体感应电压直接加在栅极上,由于输入干扰信号较强,上述现象会更加明显。如表针向左侧大幅度偏转,就意味着管子趋于截止,漏-源极间电阻RDS增大,漏-源极间电流减小IDS。反之,表针向右侧大幅度偏转,说明管子趋向导通,RDS↓,IDS↑。但表针究竟向哪个方向偏转,应视感应电压的极性(正向电压或反向电压)及管子的工作点而定。
注意事项:A、试验表明,当两手与D、S极绝缘,只摸栅极时,表针一般向左偏转。但是,如果两手分别接触D、S极,并且用手指摸住栅极时,有可能观察到表针向右偏转的情形。其原因是人体几个部位和电阻对场效应管起到偏置作用,使之进入饱和区。B、也可以用舌尖舔住栅极,现象同上。
三、晶体三极管管脚判别
  三极管是由管芯(两个PN结)、三个电极和管壳组成,三个电极分别叫集电极C、发射极E和基极B,目前常见的三极管有硅平面管和锗合金管两种,每种又有PNP和NPN型两类。
  这里向大家介绍如何用万用表测量三极管的三个管脚的简单方法。
1、找出基极
  对于PNP型三极管,C、E极分别为其内部两个PN结的正极,B极为它们共同的负极,而对于NPN型三极管而言,则正好相反:C、E极分别为两个PN结的负极,而B极则为它们共用的正极,根据PN结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的特性就可以很方便的判断基极和管子的类型。具体方法如下:将万用表拨在R×100或R×1K档上。红笔接触某一管脚,用黑表笔分别接另外两个管脚,这样就可得到三组(每组两次)的读数,当其中一组二次测量都是几百欧的低阻值时,则红表笔所接触的管脚就是基极,且三极管的管型为PNP型;如用上述方法测得一组二次都是几十至上百千欧的高阻值时,则红表笔所接触的管脚即为基极,且三极管的管型为NPN型。
2、判别发射极和集电极由于三极管在制作时,两个P区或两个N区的掺杂浓度不同,如果发射极、集电极使用正确,三极管具有很强的放大能力,反之,如果发射极、集电极互换使用,则放大能力非常弱,由此即可把管子的发射极、集电极区别开来。
  在判别出管型和基极B后,可用下列方法之一来判别集电极和发射极。
  A、将万用表拨在R×1档上。用手将基极与另一管脚捏在一起(注意不要让电极直接相碰),为使测量现象明显,可将手指湿润一下,将红表笔接在与基极捏在一起的管脚上,黑表笔接另一管脚,注意观察万用表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然后将两个管脚对调,重复上述测量步骤。比较两次测量中表针向右摆动的幅度,找出摆动幅度大的一次。对PNP型三极管,则将黑表笔接在与基极捏在一起的管脚上,重复上述实验,找出表针摆动幅度大的一次,这时黑表笔接的是集电极,红表笔接的是发射极。
  这种判别电极方法的原理是,利用万用表内部的电池,给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加上电压,使其具有放大能力。有手捏其基极、集电极时,就等于通过手的电阻给三极管加一正向偏流,使其导通,此时表针向右摆动幅度就反映出其放大能力的大小,因此可正确判别出发射极、集电极来。
  B、将万用表拨在R×1档上,将万用表两个表笔接在管子的另外两个管脚,用舌头舔一下基极,看表针指示,再将表笔对调,重复上述步骤,找出摆动大的一次。对与PNP型三极管,红表笔接的是集电极,黑表笔接的是发射极;而对于NPN型三极管,黑表笔接的是集电极,红表笔接的是发射极。
发光二极管的简易检测
检测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可参照普通二极管的方法,但由于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在1.8V以上,因此必须使用设有Rx10k挡、内装9V以上电池的万用表进行测量。若用1.5V电池的万用表测量,其正、反向电阻均为∞或很大,无法进行正负极的判断。
检测发光二极管正常发光性能的方法有两个:一是找一只漏电流较小的220μF电解电容器,将万用表打在Rx10k挡上,黑表笔接电容器的正极,红表笔接电容器的负极,使万用表内的积层电池对电容器充电,待充电达到表针回到2/3刻度以上时停止充电。电容器的正极接发光二极管的正极,负极接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此时电容器对发光二极管进行放电,发光二极管会发出很亮的刁光并逐渐熄灭,表明发光二极管的发光性能是好的。如果万朋表设有Rx10k挡,则可用图1所示的方法,在万用表外接一1.5V的电池,然后用万用表表笔与发光二极管接触。若发光二极管发光,说明发光性能正常;如发光二极管不发光,可将表笔反接再试,如仍不亮,则表 明发光二极管已坏。应指出的是,使用这种方法试验时,发光二极管的管心只会发出很小的光点。
  图1 发光二极管发光测试图

网友:
看的多,练的少,吸收的太少!加油感谢传资料

网友:
这个是不错,或惜没有集成电路的简单检测方法

网友(2012-02-24):
楼主辛苦了,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辛苦了,非常感谢楼主辛苦了,非常感谢

网友:
加油感谢传资料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5199-1-1.html

网友(2013-01-09):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很详细哦,对新手帮助挺大的,先收藏了

网友(2013-09-10):
有价值的资料。值得新手收藏

网友(2014-07-28):
好啊     !不错

fzxishuai -2 严禁灌水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落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