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进LOGO 不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8-26):
今天接到一个东芝  L323  能显示但是不进系统  到LOGO 就像死机一样。BOSS也进不去,俺F2就出现黑屏..灯管是亮的..内存换过..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想干桥。我怕干桥后怕点不亮了..

网友:
卡LOGO一般是北桥。。

网友:
光板跑也是那样?
BIOS 试试

网友:
换个I/O 试试  我碰到过  换I/O 久好了

我加焊好了

网友:
这个你先把硬盘拿下来看看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原来是i/o啊,学习了。

网友:
一般像这样的问题都好修拉,不是外设就是程序,要么是南桥,要么是一些芯片不好啊什么声卡网卡之类的反正修起来不难就是了。修复率老高了。

网友:
挡logo确实涉及到的东西挺多的,不过可以慢慢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