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开机灰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1-08-26):
一个山寨的上网本 开机灰屏外接正常,求解 是屏坏了吗? 屏线我测了 都通的
开机灰屏

网友:
呵呵,多半是屏坏了

网友:
我就怕屏坏 在说你山寨的上网本 屏也不好找的

网友:
不是屏坏了就是线的接触不良!

网友:
打下屏接口阻抗。 什么芯片组的? 有的 需要EC发个频率才会亮机。

网友:
换屏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屏试就好办了 好像还不是LCD的 都没灯管

网友:
LED的升压电压多少?正常的话,查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