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443TV 改驱动板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8-26):
LG W2443TV 机器来的时候是花屏  经过一番折腾后决定换驱动板  在基地查的24的机器用NT93A的板子,也下载了程序,改好后问题出现了,亮下灭,亮的时候能看见无信号,一秒钟后立马灭,接原装驱动板不会灭,高压没问题,灯管没问题。     在电源板上看见了两个信号,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电源板上还有22V供电,     OLP和M/S  这两个信号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我怀疑亮下灭应该和这两个信号中其中一个有关系,是不是后集没有负载保护了,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将亮度控制接上

网友A:
呵呵,虽然改驱动板不用接这根线,我一般都没接过这根线,不过我还是试了下 涛声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虽然改驱动板不用接这根线,我一般都没接过这根线,不过我还是试了下 涛声依旧,

将电源板上亮度控制和ON/OFF接在一起连通用板的ON/OFF试下

网友:
这种事情我遇见过,只是换了驱动板,无论你怎么接,灯管亮一下就灭,原机的灯管,高压板都没问题的。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将电源板上亮度控制和ON/OFF接在一起连通用板的ON/OFF试下

OK  好了,问题解决了,不灭了,汗,头次碰到这样的故障,晕倒  伙计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K  好了,问题解决了,不灭了,汗,头次碰到这样的故障,晕倒  伙计谢谢饿

现在有很多的高压电源一体板都是这样,亮度控制要接高电平

网友:
呵呵 下次遇见就直接解决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很多的高压电源一体板都是这样,亮度控制要接高电平

你的意思是,把亮度和开关控制接在一起就好?

网友:
如果是这这样对新手又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电源板上亮度控制和ON/OFF接在一起连通用板的ON/OFF试下

楼主,这样做会不会烧高压板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
显示器原电源板高压一体板的ADJ为高电平有效,如果ADJ为低电平的话则关闭高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电源板上亮度控制和ON/OFF接在一起连通用板的ON/OFF试下

你的意思是不是有个信号没正常过来啊

网友:
换了多少个驱动板了,我亮度调节从来不接。各位看没有看到现在的高压板上的线有的只有三根了。

网友:
学习了宝贵的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