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TGV-R映佺主板

楼主(2011-08-26):
映泰p4TGV-R映佺主板开机风扇跑,能加电。南桥特别热,诊断卡跑0000.求问,是什么问题,南桥周围供电或者芯片,管子有坏的吗,南桥坏了就不说了。bois电池短路

网友(点评):
LZ 你测供电看看是否正常啊 有没有假负载啊?? 供电没问题 就量晶震的两个脚 看看有多少V?

网友:
P43的南桥现在不是很多 .

网友:
00  看看CPU有没有供电  没有修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南桥坏了,板子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