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新手配件清单!献给刚开始维修液晶的兄弟们!

楼主(2011-08-26):
     好多开始维修液晶的同学,在进货时非常盲目,一脸茫然,不知道该备些什么配件,以下是我在从事维修液晶
过程中,经常用到的配件及型号,还有我个人的建议数量,请不必拘泥于本清单,根据个人情况酌情选购,本清单仅供参考。同时,请各位维修大师添加我所述不到的配件,使本清单更具指导意义。

电源部分:
负温度热敏电阻(建议20个为单位)、保险(250v 3a,圆柱型+方块型,建议20个为单位)、400v 100uf大电
容(建议20只)、开关管(10n60通代,建议20只)、限流电阻(0.22欧姆、0.33欧姆,建议10只)、电源ic(
sg6841、ld7575、dap8a、uc3842、apw7120、EA1530、ncp203d6、dm0465r、P1337、OB2269CP、EA1532、P0168
、ncp1207A等,请了解更多,此为重点,对于前几种建议10只为单位,后面3只就可以了)、桥堆(kbp206g,
建议20只)、电容(25v 1000uf/470uf、16v 1000uf/470uf、35v 1000uf/470uf,建议以100颗为单位进货),
12v和5v的整流流管(SB10200FCT,建议20只)。

高压部分:
高压芯片(oz9938,只记得这一个了,原因是如果你修到高压芯片坏,极有可能配不上,改板好了,建议5只)
、高压mos管(三大类型全都要有,n+p、双n、双p。建议型号:4606 4525 4411 4410 4800  9971 9435 4511
9945等)、场效应管(09n03、3055建议从主板上拆)、

灯管部分:
19宽、22宽、17方带架灯管(建议20套),如果稍微熟练,可配裸管若干,同时建议:灯管测试仪一套、高压
线30条、塑料胶管若干、灯管两边塑料固定头若干、茶色胶带一圈。
屏线:双八ffc、双八针插建议30条,其余不常见类型至少一条。

成品类:
1.四灯小口一体板两块。(数量请考虑, 我刚开始备得稍多,后来少了)2.高压板:四灯小口(建议
五只)、双灯小口(建议2只)、单灯小口(建议一只)。另配大小口转接线若干。3.驱动板:乐华nta91b(建
议五只)、鼎科2621(建议两只)。此处注意配套附件,比如12v输入插线带dc头、vga插线头、配套屏线,各
种按键等。

屏芯片:到了这一步的话,想不成高手都难了,随便找家,打包买好了

网友(点评):
楼主写的那些我们照单全买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比较详细  希望大家能用得上啊

网友:
建议还有耐压3KV的电容若干,通用驱动板少许,电源高压一体板若干。屏IC价格高,不建议备货。

网友:
再加一个可以写通用板的编程器

网友:
帮助我们这些新手谢谢LZ 收藏

网友:
3K伏的电容是可以备一点,以备急用,楼主的文章有价值!

网友:
负温度热敏电阻
什么型号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没有品牌电源板和驱动板呀?还搞些25。24C什么的~

网友(点评):
我是有的,但是我没写。主要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修上几个月,如果量可以的话,早就知道应该备什么了。

网友:
谢谢,老鸟分享的清单

网友:
还有编程器啊,这个不能少。楼主很热心阿

网友(点评):
这个是纯粹忘了。我有两台编程器,一台lpt的,一台usb的。改驱动时的利器,必不可少。

网友:
谢谢老鸟的帮助

网友:
我也是初学,感激哥指点

网友:
嘿嘿  配的还挺齐活,我向来都是凑活

网友:
我也是凑活省钱呵呵

网友A:
呵呵估计修半年也挣不回来备件的钱

网友(点评):
那只能说明:①你那里市场环境太恶劣,价格太便宜。②量太小。

网友:
好像没有看见屏线啊!它也万不可缺啊!

网友(点评):
有的。在成品类中,哈~

网友(2014-07-25):
引用 网友A:
呵呵估计修半年也挣不回来备件的钱

清单都配备了  应该加上5键通用开关。。开关按钮。高压条大口弄几个。转接还是不稳定,不保险。

这样的配置单。一个月成本就回来了。
我这显示器。每个月量都保持100台左右。。修同行的,公司的,学校,ktv的多。散客比例10个点。
显示器是个赚钱的活。看人收费。不懂的,换两个电容,我也要收80块。
所以,你说的半年。我觉得。没必要修显示器了。拿去给别人修。赚点路费就好了。省事。不用备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