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50 韩国机器 进水不开机 无待机电流 用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1-08-26):
三星R50 进水 现在修到用电池有时能开机 外接电流从0.01变为0不开机,上电池和外接同时的话,电流超过5A 电压降至4.1v 附图如下 用外接电源没有3.3 5v 有电池 有时候有3.3 5v就能开机 有时候就没有 也是无法开机 但是所有的灯闪下 就啥也不动了

网友:
保护隔离?

网友:
还是要先把3V  5V修好才能往下进行!

网友:
还是先把 待机修好吧,,上适配器有3。3V 5V出。上电池是没有的。。

网友:
先不管上电池的情况,用外接把待机修出来再说。估计隔离没过。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先看板  有没有腐蚀短路的地方!   要先排除短路   才可以继续下面的操作

网友:
没有+VSBP电压应该不会导致开机后待机3V 5V都没有了,应该是按开关电流微动一下起不来吧?

网友:
也就是外接都点不亮,有地方短路了,修外接能开机再继续

网友:
先修好隔离再说

网友:
已修复 隔离问题 二极管和场管全换掉 就好了

网友:
查查隔离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