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联想SIS组的主机

楼主(2011-08-26):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775的联想原装机过来,说放电才可以点亮,测试真是这样。测各信号正常,不正常的时候跑87而进BIOS时报0192的错,提示bios需要升级。因为是SIS芯片组的,没有任何思路。全板不能点亮时供电,南桥都发出总复位了。找了几次都没有看到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点评):
查bios的工作条件是否达到标准。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cmos模块坏掉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机子好没有。是刷BIOS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机子好没有。是刷BIOS好的吗?

没有好,这里没有刷BIOS的工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怀疑是南桥坏了,没有理他,放一边了。你换南桥OK了

直接换板,没有必要换桥的

网友:
没有刷bios的工具,把bios拿下来放在别的板上,用热插拔法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