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开机不亮维修

楼主(2011-08-26):
今天刚接到一个天逸F41A机子,一看是典型的显卡问题,是独立显卡板的,做完显卡装机,问题出现了,主板上有一个连接USB和耳机插口的连线,插上那根连线就不亮电流到1.2几,拔下那个连线电脑启动一切正常。不知是和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助下。再此先谢过!!!!

网友:
有地方短路吧?(接上那根线)所以保护了

网友:
如果线没有插错地方,就要看看USB口是否短路了!

网友:
USB卡上有两个电容短了,换上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