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編程器問題

楼主(2011-08-26):
求救編程器問題,各位能不能介紹一下那一台編程器,可已以直接插入筆記本對pcb上eeprom及bios作讀寫,而不需將ic焊下來

网友:
多数芯片是要焊下来的 ,只有少数的串行的存储器不用焊下来!

网友:
串行的存储器24xx 93c68是嗎?

网友:
不用取芯片的好像不行哦  以前搞思科的 那单片机 是可以不用猜就可以刷的

网友:
要SPI的才可以。

网友:
不懂。我都是拆下来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