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用几天黑屏的疑问

楼主(2011-08-26):
手头上有几个23寸的液晶都是用几天黑屏,成色非常新,电容啥的都闪闪发光
我在长江中下游平原,降水很多
我怀疑这个现象是由于长时间下雨,受潮造成的,我的想法是否有道理?

网友:
过几天黑屏是什么意思 .闲放几天开机就黑屏还是????

网友(点评):
正常用用几天黑屏

网友:
用几天就黑掉...然后放几天 又可以用了是吧..应该是机子内有元件热稳定性有问题哦..黑屏 灯管也都没亮吗?

网友(点评):
是的,放一会儿又可以用

网友:
电源不良吧,应该是

网友:
这种故障多为原件不良   检查电源 高压板  灯管 。

网友:
多谢版主,关键是能点亮,电压啥的都正常,难搞掂啊
我加焊了高压包,按键,放这儿测试中……要测试2,3天我晕

网友:
有故障时候检测电压  看到底是那里问题  找到故障范围才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