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硬盘数据恢复故障与分析

楼主(2011-08-26):
经典的硬盘数据恢复故障与分析

1、分区表错误的处理?
故障现象
开机后,屏幕上显示:“Invalid partition table” 硬盘不能启动,可从软盘启动。
故障分析与处理
造成该故障的原因一般是硬盘主引导记录中的分区表有错误,当指定了多个自举分区(只能有一个自举分区)或病毒占用了分区表时将有上述提示。
主引导记录(MBR)位于0磁头0柱面1扇区,由FDISK.EXE对硬盘分区时生成。MBR包括主引导程序、分区表和结束标志55AAH 3部分,共占一个扇区。主引导程序中含有检查硬盘分区表的程序代码和出错信息、出错处理等内容。当硬盘启动时,主引导程序将检查分区表中的自举标志。若某个分区为自举分区,则有分区标志80H,否则为00H,系统规定只能有一个分区为自举分区,若分区表中含有多个自举标志时,主引导程序会给出 “Invalid partion table”的错误提示。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用NDD修复,它将检查分区表中的错误,若发现错误,将会询问您是否愿意修改,您只要不断地回答“Yes”即可修正错误,或者用备份过的分区表覆盖它也行。如果是病毒感染了分区表,格式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先用杀毒软件杀毒,再用NDD进行修复。
如果上述方法都不能解决,就先用FDISK重新分区,但分区大小必须和原来的分区一样,这一点尤为重要,分区后不要进行高级格式化,然后用NDD 进行修复。修复后的硬盘不仅能启动,而且硬盘上的信息也不会丢失。其实用FDISK分区,相当于用正确的分区表覆盖原来的分区表。尤其当用软盘启动后不认硬盘时,可用此方法。

--------------------------------------------------------------------------------

2、硬盘不能工作的故障原因和处理?
故障现象
微机无法用硬盘启动,检查CMOS参数没有问题。用软盘启动后可转入C:u25552提示符,但是不能对硬盘进行任何操作。
故障分析与处理
用软盘启动后可转入C:u25552提示符,说明系统是可以识别硬盘驱动器的。硬盘不仅不能引导系统,而且也不能进行其他操作,说明故障原因可能是硬盘的主引导区或分区表遭到破坏,弄得硬盘不能正常工作。处理办法是从软盘引导系统,用“FDISK”命令对硬盘重新分区,然后再进行高级格式化,重装整个系统。因为有可能是病毒破坏系统,所以使用“FORMAT”命令加U参数进行高级格式化。

--------------------------------------------------------------------------------

3、 启动时死机的故障处理?
故障现象
开机后自检完毕,从硬盘启动时死机或者屏幕上显示:“NO ROM Basic,System Halted”。
故障分析与处理
造成该故障的原因一般是引导程序损坏或被病毒感染,或是分区表中无自举标志,或是结束标志55AAH被改写。
从软盘启动,执行命令“FDISK/MBR”即可。FDISK中包含有主引导程序代码和结束标志55AAH,用上述命令可使FDISK中正确的主引导程序和结束标志覆盖硬盘上的主引导程序,这一招对于修复主引导程序和结束标志55AAH的损坏既快又灵。对于分区表中无自举标志的故障,可用NDD迅速恢复。

--------------------------------------------------------------------------------

4、 BOOT引导系统损坏引起的硬盘逻辑故障的处理?
故障现象
机器上电启动,硬盘指示灯闪亮、屏幕出现:“Invalid Drive Specification”错误信息。
故障分析与处理
用BIOS中断程序读出BOOT区损坏程序段或分区表。如果是整个BOOT区损坏,则只好从另一台同类型的主机上读出BOOT区的信息,再写入故障机。硬盘的BOOT区被非法写入是常见的故障。因此,用户必须做好BOOT区的备份保护工作。

--------------------------------------------------------------------------------

5、BOOT引导区标志“55AA”改变引起的硬盘逻辑故障?
故障现象
机器上电启动,自检完毕,硬盘指示灯闪亮,屏幕出现:“DRIVE NOT READY ERROR INSERT BOOT DISKETTE IN A:”等错误信息,硬盘启动失败。用软盘启动成功,试图进入硬盘时,出现:“Invalid Drive Specification”错误信息。用DEBUG INT13中断程序调出BOOT区的内容,发现该区最后的结束标值“55AA”已被改变。
故障分析与处理
这类情况,大多数是非法程序、非法操作或病毒引起的。
进入DEBUG状态。用INT13中断程序调出Boot区的记录,将最后两个字节改成“55AA”即可。

--------------------------------------------------------------------------------

6、 DOS引导记录出错的处理?
故障现象
开机后屏幕上出现:“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或“Missing Operating System”的提示信息。
故障分析与处理
造成该故障的原因一般是DOS引导记录出现错误。DOS引导记录位于逻辑0扇区,是由高级格式化命令FORMAT生成的。主引导程序在检查分区表正确之后,根据分区表中指出的DOS分区的起始地址,读DOS引导记录,若连续读5次都失败,则给出“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的错误提示,若能正确读出DOS引导记录,主引导程序则会将DOS引导记录送入内存0∶7C00h处,然后检查DOS引导记录的最后两个字节是否为55AAH,若不是这两个字节,则给出“Missing Operating System”的提示。
一般情况下用NDD修复即可。若不成功,只好用“FORMAT C:/S”命令重写DOS引导记录,也许您会认为格式化后C盘数据将丢失,其实不必担心,数据仍然保存在硬盘上,格式化C盘后可用Norton中的 UNFORMAT恢复。如果曾经用DOS命令中的MIRROR或Norton中的IMAGE程序给硬盘建立过IMAGE镜像文件,硬盘可完全恢复,否则硬盘根目录下的文件全部丢失,根目录下的第一级子目录名被更名为DIR0、DIR1、DIR2……但一级子目录下的文件及其下级子目录完好无损,至于根目录下丢失的文件,可用Norton 8.0中的UNERASE再去恢复即可。
综上所述,硬盘不能启动大都是由于硬盘上的主引导记录、DOS引导记录、三个系统隐含文件出现错误导致的,因此平时要养成备份主引导记录、DOS引导记录的好习惯,关键时刻才能顺利解决问题。

--------------------------------------------------------------------------------

7、DOS内核文件损坏引起的硬盘逻辑故障?
故障现象
主机上电启动,自检完毕,转入硬盘启动,屏幕出现:“Missing Operating System”或“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错误信息,用软盘启动后可进入硬盘,可显示出硬盘的信息和文件。
故障分析与处理
这是DOS操作系统3大文件之一损坏引起的故障。
用同版本的DOS(或高版本)软件启动后,键入A:>sys c:回车即可。

--------------------------------------------------------------------------------

8、逻辑D盘“丢失”的处理?
故障现象
一台毒龙兼容机,硬盘为30GB,分为C、D、E、F、G盘。开机后硬盘无法引导,出现死机现象。用干净的软盘启动微机,转到C盘列目录文件都正常。转到其他盘时,系统提示:“Invalid Drive Specification”。
故障分析与处理
从软盘启动成功,转C盘列目录正常。说明硬件和CMOS系统都没有问题,很可能是病毒造成死机和其他逻辑盘丢失。
在软驱插入KV3000+杀毒盘,进入KV3000+主界面,按F6键,查看0面0柱l扇区上第l代码为:E80000BF 40008EDF 836DD306 8B45B3B1……第2、3代码正常。当查杀C盘显示:“Found NATAS/4744/GHOST-2(幽灵)Virus!in Boot Sector.Killed!OK!”说明第l代码已被NATAS/4744/GHOST-2(幽灵)病毒代码取代。病毒消除后,再按F6键,查看0面0 柱1扇区第l代码已恢复正常。按Esc键退出,从硬盘启动正常,列C盘目录,原文件都存在。清除病毒使C盘恢复正常启动,解决了死机问题,但其他逻辑盘还是没找到,转道其他盘时系统仍提示:“Invalid Drive Specification”。
可能该“幽灵”病毒发作把逻辑盘信息破坏了,清除了病毒也无法恢复逻辑盘数据。用干净DOS盘启动微机,用FDISK/STATUS查看硬盘分区状态,没显示逻辑驱动器信息。
由于显示的分区信息充分说明逻辑D盘已经“丢失”,但扩展DOS分区还在。这时进入KV3000+,按F6键,按翻页键PgDn从第56扇区找到好的分区信息;按F9键将其恢复到0面0柱1扇区上。从C盘启动正常,对其他逻辑盘进行杀毒,没有病毒,而且能显示文件了。按Esc键,退回DOS进行察看,一切正常,逻辑盘已经恢复。

--------------------------------------------------------------------------------

9、硬盘丢失的故障处理?
故障现象
机器原工作正常,但一次开机之后,微机不能从硬盘启动,用软盘启动后发现硬盘丢失,仔细观察启动过程,发现硬盘指示灯常亮不灭,启动速度明显变慢,在微机自检表格“Primary disk”一栏中, “LBA MODE 4 30731MB”变为“CHS MODE 0 30731MB”。检查CMOS的其他参数均正常。当天下午开机,故障自动消失。但是一周之后,又出现同样的故障。开机检查硬盘的连线,没有发现异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故障分析与处理
上述故障的疑点有二:
(1)硬盘的工作模式(应在CMOS设置环境中设定)自动地由原来的“LBA MODE 4 30731MB”变为“CHS MODE 0 30731MB”,此时硬盘丢失,而硬盘自动恢复时故障也自动消失。
(2)一周后故障又重复出现。如果能够人为修改CMOS参数的因素,故障原因可能以下几点:
1)病毒定时发作,或者某个应用程序修改了CMOS参数中的硬盘工作模式,造成重新启动时硬盘丢失。再联想到您的硬盘测试得分低,不能排除染毒的可能。
2)重启动过程中硬盘指示灯常亮不灭且启动速度明显变慢的情况来看,有可能是硬盘驱动器本身质量差、性能不稳定所致,因此硬盘有时能够正常工作,有时又不能正常工作,在选中硬盘而又不能正常读写时,就会出现硬盘指示灯常亮不灭的情形。为确定是否是此种原因造成的,可以采用交换法把这个硬盘换到其他微机上试。
3)硬盘信号电缆部分引脚接触不良、电源电缆接地引脚接触不良都可能造成无法访问硬盘的故障。可以更换电缆,或者将电缆接头插入主板上另外一个IDE插槽试试。
4)如果硬盘在本台微机上不能正常工作,而换到其他微机上可以正常工作,表示问题还可能与主板有关,例如接触不良、硬盘读写通道工作不稳定等,都可能造成上述故障。

--------------------------------------------------------------------------------

10、 硬盘频繁损坏的故障处理?
故障现象
电脑配置为:AMD毒龙750 CPU,联想K7B主板,现代128MB内存,太阳花TNT2 Pro显卡,希捷酷鱼II 20G硬盘,硬盘分为C、D、E、F 4个区。机器开始运行正常,但在运行4个月之后,发现C区损坏17个簇,D区损坏23个簇,后来重新格式化安装Windows系统,两个月后C、D两个区又损坏了15个簇,有时开机就会损坏2、3个簇,不知是何原因。
故障分析与处理
造成硬盘损坏的原因较多,除了硬盘自身的质量问题以外,还涉及到整个微机系统其他设备的工作状况和性能,以及用户的使用方法等问题,建议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
(1)因为没有明确说明硬盘再重新格式后,是否还存在坏簇的现象,因而不好确定硬盘是否真的有物理损伤,如有物理损坏最好与销售商联系,以确定是维修还是更换。
(2)检查一下电源部分。一是微机自身部分电源工作情况;二是微机所用的交流电源电路上是否有一些高负载的用电设备,如空调、冰箱等,如有应撤除,因为这些设备在启动或工作时可能造成电源中出现一些峰值电压,使您的微机电源“不纯”而使硬盘损坏;三是如果用UPS或其他稳压电源,则应检查一下它的电源输出情况。
(3)检查一下硬盘使用情况。如果经常使用一些内存需求很大的软件(如编写数据库),可考虑增加一些内存,从而减少在硬盘上进行大量的文件交换操作的时间。
(4)检查文件碎片。最好定期扫描磁盘,以重组文件,这样可减少系统打开文件或保存文件时的“硬盘抖动”现象。
(5)检查微机的工作环境。因为环境中一些较强的振动、烟雾、不适的温度、湿度都有可能成为硬盘的杀手。

--------------------------------------------------------------------------------

网友:
11、查找硬盘困难的故障处理?
故障现象
机器配置为:PIII 866EP CPU,技嘉815EP主板,现代128MB内存,希捷酷鱼II 20GB硬盘,七彩虹GFII MX显卡,集成声卡,长城1770U显示器,主板BIOS为Award BIOS。开机找不到硬盘,无法启动,在BIOS中使用自动侦测硬盘功能,需反复按回车键十几次后,才能找到硬盘并正常使用。主板BIOS版本已被更新,硬盘曾多次高级格式化,更换CMOS电池也无效。
故障分析与处理
经过BIOS反复查找,还是可以找到硬盘,说明硬件工作不稳定,时好时坏。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
(1)接触不良,可能是连接线接触不良,也可能是硬盘内部电路、主板上的接口内部电路等接触不良。后一种情况检查起来比较麻烦,往往反复检查也很难找到故障点。对于连接线接触不良问题可以重新连接,保证接触良好。如果怀疑是内部电路接触不良所致,可用替换法处理。大体上确定故障范围,再进一步检查接触不良的具体位置。
(2)硬件本身问题,这种情况只能用替换法检查。由于在业余情况下作一级维修很困难,找到故障之后,也只能更换板卡或硬盘。实际上如果是板卡或者硬盘内部出现接触不良的故障,也只能更换或送厂商维修。

--------------------------------------------------------------------------------

12、 硬盘参数无法检测的处理?
故障现象
电脑中主板配置为V星815E Pro,硬盘为IBM 20G。电脑在一次开机启动后,屏幕显示:“DISK BOOT FAlLURE,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根据提示信息放进系统软盘,用软盘启动成功后,键入“C:”后按回车键,无法进入硬盘。
关闭电源,打开机箱,检查硬盘线与IDE插槽接触良好,重新开机启动,屏幕还是显示原来故障信息。按Reset键启动机器,按Del键进入 CMOS设置主菜单(AWARD BIOS),选择 “IDF HDD AUTO DETECTION”栏,进行硬盘的自动检测,结果无法检测到硬盘。在多次冷启动后进入CMOS设置进行硬盘自动检测,都无法检测到硬盘。
故障分析与处理
从现象上看硬盘可能是损坏了,但是最近使用过程中对硬盘进行扫描没有发现任何损坏的扇区,完全损坏的可能性不太大,并且在无法启动前的最后一次关机是按照正常程序退出。
将硬盘拆下来连接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开机启动后进入CMOS设置主菜单,选择“IDE HDD AUTO DETECTION”栏,检测到硬盘参数,能正常进入硬盘。将硬盘装回到原来的机器上,进入CMOS设置后能自动检测到硬盘的参数,恢复了正常启动。
关机时按照正常程序退出,而下一次开机时无法用硬盘启动并且无法进人硬盘,这时有3种可能性:
(1)硬盘线与IDE插槽接触松动了。
(2)硬盘确实损坏了。
(3)在关机时硬盘磁头没有回复到引导位置,而利用CMOS设置中自动检测硬盘功能又无法检测到硬盘参数。此时可以将硬盘拆下来装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利用不同的主板对硬盘的自动检测功能,对硬盘进行参数的自动检测,从而将硬盘磁头回复到引导位置,再装回原来机器,从而恢复正常启动。

--------------------------------------------------------------------------------

13、 巧修IBM 20GB硬盘“坏道”?
故障现象
新配电脑,配置为:赛扬II 733 CPU,磐英D3VA主板,IBM 20G硬盘,配置不久既无法正常使用,常常找不到硬盘,或报告硬盘有大量坏道,换上其他硬盘则正常。
故障分析与处理
把硬盘拆下来接到华硕CUSL2主板上检查,却一点问题也没发现。因为在原主板上换用其他硬盘,也没出现问题,说明原主板也没问题,看来是兼容性的问题了。
将IBM硬盘装回原机器,但不是用IDE1接口而是使用IDE2接口,装好后经检查,问题解决。

--------------------------------------------------------------------------------

14、硬盘零磁道损坏?
故障现象
希捷30.2G硬盘,因在拆卸时不小心碰了一下,使硬盘无法正常引导,进入DOS状态欲对该硬盘进行格式化操作,系统显示“TRACK 0 BAD,DISK UNUSABLE”,意思为“零磁道损坏,硬盘无法使用”。
故障分析与处理
虽然现在的硬盘防震性能越来越好,但这种问题有时还是会遇到的,虽说是零磁道损坏了,但是通过一些工具软件一般还是可以修复。
用诺顿工具包DOS下的PNU 8.0及以上版本可以修复,启动电脑用软盘进入DOS,进入该目录,运行其主程序NORTON.EXE,启动后为全中文界面,十分好用。然后可先选“补救盘RESCUE”选项对该硬盘的引导区、分区表等信息进行备份。接着选择“磁盘编辑器DISKEDIT”,成功运行后选“对象OBJECT”,选“分区表”后可看见硬盘的参数。其主引导记录和分区表信息就应该在0面0簇1扇。把其C盘的起始扇区从l面0柱1扇改为0面1柱1扇,移动光标手工修改即可,另外改动数值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最后存盘后退出重启电脑,用“FORMAT”命令格式化后硬盘即可正常使用了。

网友:
介绍的东西有点老了,从那复制来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收藏备用了!
顶起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 谢谢楼主

网友:
内容是老了些但是理论还是一样的

网友:
   现在还不会,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