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唯冠给联想代工的CRT 17显示器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1-08-26):
该电源电路采用的8s0765cr5脚模块,上电烧保险,电源部分的元件没查出损坏的,又没有8s0765的代换元件,看哪位有该电路图的上传一份,不是采用该模块电路的的请勿回帖

网友:
不用找图纸 直接换新的芯片吧

网友:
这个电源模块必须要先换了它,,,

网友:
修好啦,电源厚膜块未坏,原来是控制调整三极管bc之间有锡渣且被助焊剂松香覆盖,很难察觉,把它用锐器挑开后,开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