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怪问题:正常外接电压不加电。降低电压可以开机加电

楼主(2011-08-26):
我遇到HP CQ40的机子很怪问题。我用自己做的HP专用电源头子。在可调电源是18-19V时候。那个电源座子的灯不亮!按开机键。不加电!!如果我把可调电源调到15-16V的时候。那个电源座子里的灯亮了。按开机键。可以加电了。接上屏。正常亮机子、我不知道怎么修了。太怪了!!!

网友:
不应该的啊。。。

网友:
维修有太多的蛋疼了    我都经常蛋疼   好多问题都无从下手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的,当时是3 5V 芯片坏了。只要调到18V 此芯片的LDO就会同样升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没有遇见过,下次注意了、

网友A:
简单,有一个稳压二极管。你把它拆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有一个稳压二极管。你把它拆了就OK。

哪个稳压管???

网友A:
找份图纸,顺着电源检测线往里查,就是一个长长圆形的就是它了,拆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份图纸,顺着电源检测线往里查,就是一个长长圆形的就是它了,拆了就好。

还是不行呀!!我不把电压调低!把PU102(LM393)的第一脚对地短接几秒。电源接口座子那个灯就亮了。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B:
搞清楚N P沟道管子有没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清楚N P沟道管子有没接错

我都没有怎么动电路。只是换了一个LM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