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梅捷

楼主(2011-08-26):
我遇到了 很多梅。。。的主板 很多多是电压正常 但就是不跑吗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主板

网友:
楼主是想说什么意思 梅捷板子通病 空焊 9202坏

网友:
还有断线 内存没有3.3 断线了 。。。上次我遇见了两块都是断线 是同一个地方 还有把线飞好了 桥还空焊类 后来就加焊桥 桥不好弄 没弄好 诶 梅捷的桥不好加焊

网友:
大部分 都是这个 问题吗? 我一共接了 三快了 两片都没 修好

网友:
梅捷板子单桥的,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我遇到过几块了。加焊桥就OK了。

网友:
双桥的呢?

网友:
恩 梅捷的板子 上那个LM358 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双运算放大器

网友:
lm324也是运算放大器 要区别电压比较器 lm393 tl072

网友:
一般用于电压调整 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