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电压开始上下浮动

楼主(2011-08-26):
怡展 PS-305D 30V5A数显可调稳压直流电源用了2年后开始出现电压上下浮动、不稳定的情况,请教大侠怎样能修复?

网友:
先换电位器 不行在查稳压 取样电路。

网友(点评):
请问换电压粗调还是微调的电位器?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电压不稳!很有可以是大电解的问题!

网友(点评):
输出电压和大电解电容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你怎么一下子就怀疑到大电解电容上去了?

网友:
换电位器、大电容,不行再查其他稳压电路

网友(点评):
请问电位器很容易坏吗?你见过坏电位器的吗?

网友:
换电容,我有换过

网友:
怀疑有问题的元件已经都在网上买了(包括电位器、可调电阻、所有电解电容等),修好后分享。上海一家电子元件店居然有此机器上的几乎所有元件,集中采购真不错。

网友:
4个电位器全换后好了。电位器在不经常旋转使用的情况下很容易氧化损坏,大家注意。省了我至少200多元。使用自己修好的电源来测机子,感觉真爽,比高档的进口货还要惬意。有的电解电容好象也有性能下降迹象,没有换。既然好了,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感谢大家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