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t190 维修过程

楼主(2011-08-26):
三星T190 液晶显示器开机后白屏。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机壳。
一看是白屏首先要排除屏的问题。找了一个测试板在有光的地方看到了隐隐约约的windows 桌面。
屏没有问题,哪就测电路吧。在屏线的1、2、3脚上测到了1.8V左右的电压,正常是5V。
应该是主板(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叫的我所说的主板是有MCU的哪个板子)的屏供电部分出了问题。
我把屏线拔了再一测屏供电电路为5V。
这个5V是一个开关管来的。我怀疑是开关管性能不好。我就把开关管的D S脚短路了。
开机一看OK了。点了有一个多小时没有问题。
如果明天再点一上午没有问题就让用户拿走。

网友:
最好还是查明并更换已损元件,否则,在待机情况下屏电路也永不断电,将长期工作。大大的不利!仔细查一下,说不定就是前级普通NPN三极管损坏或某电阻开路或虚焊引起的,相关电路非常简单的。

网友:
赞同楼上的说的。应考虑长久!

网友:
我有台T190不开机。拨了右边的键盘也不行。刷不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