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bios 1558

楼主(2011-08-26):
hello need bios for dell 1558 studio both for 25q32 and 32q80 micom and bios.thanks

网友:
这个是网上 下载后,运行,在临时文件夹里找到的。

长度和芯片容量不能一样,你要把原来旧内容读出来,然后比较前后特征码,确认正确BIOS芯片内容在什么位置。

Dell 1558 BIOS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