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点,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1-08-26):
电源是好的,ATX电源接口测对地阻值也正常,无短路故障。
请教下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故障

网友:
CPU 内存 桥

网友:
检查一下CPU供电的所有场管是否有击穿的。CPU核心供电的电源IC损失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位置。。。。很大嫌疑是12V短路。

网友:
CPU供电,或者显卡供电,再者是桥的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不插12V是否能开机   不开机就12V短

网友:
应该是12V场管!跟12V供电芯片问题的

网友:
能转一下?那应该是板上电源有存在短路,cpu保护了。

网友:
建议裸版试机,一般是12V对地比较多

网友:
先只插20PIN上电看是否掉电,如果不掉,就是VCORE的12V部分,如果掉就不是,慢慢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给CPU供电长管烧了吧

网友:
用那个诊断卡跑一下了。‘

网友:
12V短路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都说的不对。

后来发现内存附近的一个电解电容有轻微的鼓包,换了之后就好了。主板也能正常工作了。

不过还是不明白,用万用表测了ATX电源接口,根本就没有短路的迹象,但故障现象却是典型的主板短路

网友A:
不矛盾啊,电容被击穿了就短路了,电源有短路保护功能,你主板短路了电源就启动短路保护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矛盾啊,电容被击穿了就短路了,电源有短路保护功能,你主板短路了电源就启动短路保护功能啊

但是在ATX电源接口上测量都没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