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g CQ43 装XP问题

楼主(2011-08-26):
compag CQ43 怎么样装XP系统呢
有装过的高手说说啊
问题

网友:
用U盘或系统碟装,进PE,点GOST,找到里面的镜像文件,把系统做到C盘就好乐

网友:
用优盘装快捷方便

网友:
先找驱动吧,,

网友:
这种机器不太好装XP,容易蓝屏,装WIN7试试

网友:
去HP论坛看看。

网友:
没装过,U盘和光盘能解决吧。

网友:
装上去容易,声卡你永远找不到.. 只能在VISTA 或WIN7 下才能认到声卡

网友:
装过后 可能会蓝屏 BIOS修改下硬盘接口

网友:
说句其实网上有很多方法去试下,
BIOS你没把握先别刷。不刷也是行的

网友A:
直接用U盘装深度就可以

网友:
这款机子,装系统不难,就是声卡驱动不好装

网友:
这款机器的声卡难弄~~我们弄了三天才弄好~~这机器来我这里装系统我们都收费80呢~~

网友:
一是安装dadixp,自带很多驱动,基本上够用。
二是安装win7,利用系统自带的update driver
三是根据没安装成功的设备,去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建议装windows7系统

网友:
正常安装,驱动到惠普官网上找

网友:
补充一句: 装过CQ系列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官网上只有VISTA和WIN7的驱动, 即使强制安装或兼容安装IDT的驱动也是无济于事的。最后还是放弃了XP。

网友:
这CQ43装Xp是装不了声卡的,。我遇到过一台,搞到头都暴了,。。
最搞就是官网只有VISTA和WIN7卖,囧死我了。

网友:
直接GHOST安装。

网友:
先刷个XP 的BIOS 才能装

网友:
好像没有那么难装吧!!

网友:
我装过很多CQ系列的,有的就是非常的难装,建议先备份原驱动。   你可以换很多不同版本来尝试,GHOST。安装版。 WIN7 。还有就是一键四分区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怎么装个系统这么难  我上次就给这个型号的笔记本搞死了
如果是新的笔记本 刷bios后还能有保修吗

网友:
HP的笔记本CQ系列经常这样,现在我一般建议客户用原装的WIN7,最好别改来改去的

网友:
网上有这款机器的安装ISO很好用,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