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MOS设置无法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1-08-26):
联想启天M270S台式电脑,从官方查询配置可知这是无盘主机,采用的主板是L-I945GC-M2。

一般的主板CMOS设置无法保存不要紧,用户按个F1还是可以进系统用的。可这台确实不行,因为是无盘,所以CMOS默认设置情况下,IDE/USB/LAN/AUDIO全部Disable。

测电池电压为3V,CLR_CMOS跳线第1脚电压偏低,只有0.6V(拔去跳线帽无变化)。查看线路得知,电池3V经1K电阻至三脚二极管的其中一个P,测三脚二极管N极电压也有3V,接下来重点关注此三脚二极管N极与跳线1脚之间,直接测试电阻很大,几近开路。因无图纸,线路也未跑通,可能还是耐心不够吧。

参考其它主板图纸(精英945):

难道直接把“三脚二极管N极与跳线1脚”连接起来,但我又发现:

这中间可是有一个20K的电阻(图中的R0603)。

怎么办?飞个线试下再说,飞毕、装机、设置CMOS并保存、断220V电再试,CMOS保存住了,反复试验几次,还是没丢。

过程就是这样,在此发帖请教各位,我这做法可有不妥?电池会否几天放光?有图纸的证实一下最好啦

网友:
恩  电池就不经用了

网友A:
你这样做可以,其实那20k电阻其实并没什么作用,我修的很多主板就基本没有这个电阻。你自己用倒是不大关系,不够你测阻值接近无穷大,肯定是之间的pcb线路断了,你可以认真看PCB板一般可以看出哪里断路了,然后轻轻刮开绿油,用0402的0欧电阻"做手术"式的把它连上。嘿嘿,基本看不出来有修过的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做可以,其实那20k电阻其实并没什么作用,我修的很多主板就基本没有这个电阻。你自己用倒是不大关系, ...

一看就是高手,支持观点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测COMS跳线针 正常2.6V以上 不正常就跑电池到跳线的线路 正常就换晶振 耦合电容 还不行 桥坏

网友:
还是尽量别飞线,找出问题根源重要。 cmos电路还是没那么复杂的。

网友:
多谢各位回复,学习了。飞线是不太好看,但这个老板子不想花费太多精力。跑线路跑到盲孔上就只好放弃了。

网友:
LZ 讲得很清楚 不过飞线真是要很好的技术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