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WL198H 屡烧LD7575.

楼主(2011-08-26):
一台LXM-WL198H去年10月,无电源,检查发现电源部分的LD7575的2脚对地短路,光耦3,4脚之间也短路了,检查电源部分的其他元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于是换上LD7575和光耦,开机一切正常。近日,又送来修了,还是电源,还是LD7575和光耦,同样的问题,更换后又好了。问题是怎么会是同样问题,还有哪里有问题?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后面的431 也应该换了。还有光耦到ld7575之间的电阻,都应该换

网友:
看一看大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一、将6脚VCC滤波电解改为100UF/50V 二、检查6脚所接持续供电二极管串联限流电阻是否变质 三、 在2脚对地间加装一只5.1V稳压二极管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