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G31M-ES2C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1-08-26):
GA-G31M-ES2C此板全板无复位,测内存、桥、总线、CPU电压一切正常,同时用示波器测了一下PWM电路的波形,一切正常,此板由ISL6312给CPU供电,测37脚输出1.12V左右,此电压经过两个开关三极管后输出3.3V的VRMPG,同时灰线输出PG给IO,由IO输出PG信号给南桥,这两个信号应该正常。测了一下PCI的时钟,也正常,如果怀疑南桥坏,由于没有全新的,就用以前从旧板上拆下来的换,换了一个,全板已经有复位了,可是不跑码,于是再换一下,这个正常了。此板南桥坏,换后OK!

网友(点评):
技术不错,但换桥的话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啊

月饼 -2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桥一般人都修不起啊修的钱可以再买一个二手的了

网友A:
说的也是,是不是好多PG信号都是又I/O发出给南桥的?

网友A:
无复位首先查两个南桥PG和时钟供电!

网友:
秘籍 就是pg正常 查南桥

网友:
G31的主板如果是橋的問題,不值得換了,我們這裡報廢好多G31的板子,不過全都是橋,座子的問題,

网友:
为了做技术可以换桥,如果不是就没必要换了。不划算。而且是技术含量过高。

网友:
换桥不划算的

网友:
时序图还真行

网友(2011-10-05):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恩,听楼主一说 对这个G31的问题还真明白了

网友:
换桥来说,维修价值不大了

网友(2012-01-24):
如果是客人换下来没拿回去的板是G31的话。又可以在坏板上面拆桥的话,我认为是有价值换的。OK的话最小100块钱赚的。不过赚的可是辛苦费啊。

网友:
G31 直接杀南桥就是了  我发现经验都比查有用 现在来了直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