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情况

楼主(2011-08-26):
一个现代的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准确的说是动一下,紫绿线电压正常,短接后查4脚电压是3。6V,4脚对地风扇转,
查了次级整流管正常,不放心还是找了两个2045换上了,不行,换494+339,还是不行,查了几个三极管也都正常,后级的滤波电容全换了,50V1、2。2、10、47都换了,故障依旧,查电容电压正常,前端开关管正常,可拆下检查均压电阻时(橙橙黑橙棕,应该是330K吧)一个正常一个阻值无穷大,可大电容电压为什么正常呢,量了电容感觉是正常的,在坛子里曾看到说如果均压电阻坏的话大电容坏的可能性很大,直接在一个好的电源上拆了两个换上了,发现有东西坏了以为找到故障了,换上后风扇还是动一下就停,没办法了,电路基础差只好对电子元件一个个排查了,经过一番地毯式排查,没发现再有问题元件,
实在没办法了,重新装好,在又一遍测494的4脚电压时无意中表笔一滑和3脚形成短接了,而这时风扇呼呼的转了起来,查各路电压输出均正常,搞了几天都没能解决,现在看到风扇转的呼呼的,恨不得直接给34脚短接了,可还没找到原因,请问下各位老师这是什么问题, 我还应该检查哪里,直接短接34脚正常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电源就没价值修拉,买个二手的才20

网友:
这种板质量很烂的!

网友:
查绿线到339再到494第4脚的线路好了。直接短接34脚风扇转,4脚接地风扇也一样转吧。

直接短接34脚风扇转,我这样分析不知道对不:
3脚最终是连到PG线的,在主电源刚开始工作时为低电平,经N毫秒延时升为高电平。
短接34脚->4脚变低电平->主电源工作->3脚变高电平->4脚变高电平->主电源停止工作->3脚变低电平->4脚变低电平->主电源工作->…………
N毫秒一个周期,如此反复循环,电源风扇虽转,但各路输出质量不好。

网友:
找不到坏元件的情况下,我也很想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网友:
回馈有短路

网友:
电源保护,电压比较回路有故障,查电压取样和电压保护回路!

网友:
有可能是反馈电路的问题,不过可以先换下风扇试试,以前修过一个电源也是动一下就停了,查到最后是风扇的问题,换了如果还是这样再查反馈电路,LM339到494第4脚线路

网友:
电源保护,查保护电路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AWX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