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不显掉电

楼主(2011-08-26):
按下开关,电流上到1.1几伏,掉电掉到0.8A到0.9A左右,所有电压都正常,显卡电感上有0.09几V的电压,过几秒电流掉到0.00安,量EC IT8502E待机条件正常。15V有13。几V 。没思路 。请各位时候提点。

网友:
像你说的机子不会是短路了吧,次级电压有短路的可能不然不会掉电到为零的。

晚上这么想

网友:
从PG查起吧。

网友:
后级都查过 没有地方有不正常。看了很久电路图 ,查过很多信号 都有 。现在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我的SL410K 刚要进系统就反复重启 裸机测试还一样 南桥 EC  显卡  CPU 供电全部都换了  现在没有头绪了 我是外接显示器没用屏 用屏也一样 那个大哥修过告诉一下

网友:
一步一步往下查

网友:
这款机器的问题确实很多。。。。

网友:
联想的经典问题

网友:
先看CPU供电蕊片,,,再IO,,南桥

网友:
触发后电压来看,是不是不过显卡呢?BIOS认到了显卡,但由于某种原因,显卡工作条件不足,显卡未工作,信号没能传达至I/O,没有开起CPU。导致了保护了(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这个机器 电容   bios  6237  都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