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台联想的G450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1-08-26):
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开始可以G进去装的时候掉电.后来进PE都掉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AMD的CPU.不过客户说机器没有问题很是奇怪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

网友:
你把CPU换了  在装看看掉不掉电

网友:
刷个BIOS  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定在BIOS里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看看,温度把,还是

网友:
AMD的U确实容易坏。一旦温度稍微不正常马上就出问题

网友:
换个AMD CPU试下吧

网友:
跟隐藏分区有没有关系

网友:
一个是温度,二一个CPU  三一个CPU座

网友:
把散热器拿下来,CPU上面涂点硅脂,试试看i

网友:
可以考虑把外设全拿掉比如硬盘和光驱什么的  然后进PE式式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哈哈客户不让啊就是机器是没问题的所以最好客户还是拿走了.不知道大家碰到过没

网友:
散热问题!

GHOST完系统。加上解压时间。。机器发热保护了。

网友:
温度高吗?先处理散热,再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散热问题哦!换一个CPU试试吧!

网友:
你还是先换个XP版本或WIN7试试。排除下软件

网友:
取下硬盘装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我碰到那个,就是拆机清洁下散热口,里面好多毛,就OK了

网友:
这是温度高了。一般是的,请灰就OK了

网友:
客户没让啊到嘴的鸭子飞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