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

楼主(2011-08-26):
加焊显卡把2.5V加短路了  断开2.5V后极  触发还是没有2.5V  1.25V   1.8V   一定得把显卡拆了吗  MAX1715已经换过  求解

网友:
你断开的哪里的后极? 断开电感吗?  如果是 那就等于是割断喉咙喘气 ,还能喘的上来吗?

网友:
吧显卡拆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