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橙线对地阻值多少才是正常

楼主(2011-08-26):
请问ATX电源橙线对地阻值多少才是正常,51算不算正常?

网友:
正常的,没问题

网友:
拿个新的电源量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正常  有些板子还要低

网友:
噢,知道了,多谢

网友:
主板上的ATX电源座,对地阻值一般在300-800左右或14针8针无穷大,对于有的电源阻值也许会小点,看下他的正常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也可以判断或针脚连接的元件一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最低多少,最高多少?

网友:
看来基础还是重要啊

网友:
应该算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