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正式工作前复位两次?

楼主(2011-08-26):
首先是8脚来的pG复位—次,接着南桥再来—次?这两次的复位目的是什么呀,为什么复位—次还不够?我真不明白求高人指解!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复位是什么意思,PG就是PG,不是什么复位。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啊?
  首先8脚的VRMPPWRGD是发给南桥的,代表所有电压正常,南桥收到这个信号还有其它一些才发出CPUWRGD,跟PCIRST,跟PLTRST,CPU复位北桥收到南桥发出来的PLTRST跟PWROK才发出的。此乃INTEL芯片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按开机键,CPU风扇要转一下再停,再转一下再停,第三次转才能正常开机,真*脏话*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