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汽车电子的维修案例[通过]

楼主(2011-08-26):
我是做汽车电子,申请转正,发个汽车电子的维修案例。

一台2005款奔驰E280 报修发动机控制模块

故障:老烧点火线圈,发动机有两个缸不点火不工作。

网友:
有分解经验,有BGA的芯片,以前分解不小心,有造成板变形,BGA脱焊。因为内部有硬性散热胶,将多层板固定很紧。

很小心的分解开主板。

汽车电子内部图很少,只有根据车型电路图,分析实际在板上输出驱动脚,对照电路图分析实际相关控制器件,再检测相关驱动输出脚的工作。

测量点火输出6组,发现两个脚对地短。所以才会造成发动机缺缸故障。

拆掉驱动IC,测量板的信号输入与输出端对地阻值正常。

判断BOSCH30521短路损坏。

定回BOSCH专用芯片,更换后再次检测,阻值正常,电脑功能恢复。

但不是维修完电脑,车辆故障就能彻底排除。通知修理厂更换相应缸组的点火放大线圈,以防止损坏的点火放大线圈再次损坏电脑,造成返工。

故障在修理厂配合下,顺利彻底排除。

网友:
请你把图发上来,如果是转贴,请标明。

网友:
照片上传.请见附件

网友:
自己以前维修的案例。非转贴

网友:
点火控制IC,及相关输出脚位对应缸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