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2s+ 闪屏维修求助

楼主(2011-08-26):
LD7552BN 坏 稳压二极管 坏    更换 后  一直闪屏       便压器有叫声    断开高压供电12V  用外接12V 给高压供电 能正常显示
7552BN 针脚定义
1 GND
2 电压反馈引脚(同公司销连接,uc384x)光耦合器关闭控制回路,实现调节。
3 电源电压引脚
4 这是程序开关频率。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地 设置开关频率。
5 连接销
6 电流检测引脚,连接到感应电流
7 电源电压引脚
8 栅极驱动输出驱动器的外部效应
应该是欠压     12V 输出周围的 元器件都换啦 还是不行 该怎样排查那 请高手指点 。。

网友:
先断开高压部分看闪不,还闪直接换个PWM芯片好了

网友:
要是我 就不修了  找块通用电源板 改改就行了 ,

网友(点评):
赞成你的观点,现在通用板也价也不高,也省心了啊·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和逻辑板连一起的 ,即使在一起也是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