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8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8-26):
       今天修到一台长城L98的显示器,客户反映以前要点一段时间才可以用,昨天就不点不亮了,于是就来修,全拆后看驱动板和电源高压一体板,无明显的电容鼓包漏液的情况,电压基本正常,就是12v电压偏高有13.5V左右,但是用其他灯管可以点亮,也没有保护,驱动板 上的5V,1.8V也正常。
      奇怪的是,你插上屏线,灯闪,无信号,这时5v被拉低到4.5V左右,灯管也不亮了,这时电源板上的12V却到了16V之多。。。把开关关了 ,把屏线拔掉然后再开机,信号灯不闪常亮,灯管也亮,说明信号也正常了,以为是屏的事,把这屏放到一个长城M98(屏碎了的,屏已拆)上屏正常,图像也正常,然后换一块碎的屏上L98的,插上屏线也可以点亮,信号灯也不闪,灯管也亮了,当然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不能显示图像(这屏碎了一半,一般我用来试点亮通用板的,还可以看到一点点桌面上的东西的)。。。。。。。
      客户没有修了,作价给我了,80元 呵呵屏是好的,放M98上很好,只是想解决这问题,请问一下前辈,这是神马原因,我一定要查的,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呵呵 ,自己顶一下  怎么没有高手路过啊!

网友:
呵呵 ,自己再顶一下  怎么没有高手路过啊!

网友:
看下驱动板上有没有S8860这个三极管,有的话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典型的带载不良,重点检查300V   PWMIC  还有PWM-IC供电脚的电容,光偶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电压拉低啊    你在查查电源板 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