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6):
顶星N78 的板子 COMS 跳线 电压才 一点几伏 肯定不正常 刚好有一快 一模一样的板子 电压不正常 修好了 但是我对 照修 发现 COMS座子 底下 有 几个 贴片电容 阻止很低 那快好的板 就有400多 但是我换上去了 也是一样的 还是不心 阻止还是一样 没什么 变化 谁 可以告诉我问题 出在哪
问题

网友:
IO,电容,或是主芯片

网友:
是接不接ATX电源都一点几伏吗?如果去掉跳线帽还是一点几伏,可以跑跑线路看看,3.3V的待机正常吗?二极管有没有阻值变大,电阻有没有阻值变大,电容是否有漏电

网友:
查CMOS供电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