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 945GM

楼主(2011-08-26):
      今天接了一个DV1000的机子。待机0.02A,按触发键电流跑到0.89就不跑了,也不显示。量各电感 上的电压分别为:3V5V.1.8V0.64V.1.07V1.17V.有一个电压似乎不正常。我感觉0.64V不正常,它在内存槽边上,是不是北桥供电不正常呢?各位大虾说说维修思路?

网友:
0.64肯定不对,应该是1.05v,看看对地阻值是多少,如果是几十欧姆的话,肯定是北桥的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