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认网卡,有驱动,插网线没反应

楼主(2011-08-26):
华硕的PC1201小上网本,网卡也能认到驱动也有,也从新装过,WIFI也能上网就是插上网线没反应,网卡口是通过排线连到主板上的,都是哪里坏能使插上网卡都没反应的啊

网友:
这个比较有难度...上次我也是只有南桥没换其它全换了还是不行.  我觉得不如直接先加焊下南桥,不行在查

网友:
BIOS刷了没有啊

网友:
测试网卡的1-2 3-6阻值是不是很小接近0,来判断接口到网桥是不是通的,如果通的话,找到连接点4个。这4个点对地没阻值或是很大的。拆下网桥,测试连接点对面对应的4个点对地阻值,判断网桥到网卡芯片连接正常否,阻值相同一般300-600左右。不正常检查相关电路。一般都是这边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网桥的问题  要不查下相关线路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