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DI-P7PL主板,过开机LOGO后,左上角出个闪动的光标,就停住了。

楼主(2011-08-26):
    845的主板,进CMOS,能看到已识别IDE的光驱和硬盘,启动顺序也没有问题,硬盘、内存已代换过,用光驱也启动不了。

网友:
换光盘或者光驱试试

网友:
不接硬盘光驱试试,硬盘可能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网卡有问题!

网友:
COMS跳线换一个试试

网友:
BIOS文件损坏,也会引起硬盘、光驱不引导,先刷BIOS。

网友:
换主板就正常了,所以问题就在主板上了,这块板在三年前因雷击坏过网卡,当时吹了就好了,这板的BIOS是直接焊在板上的,有点麻烦,等换了再告诉大家结果。谢谢了

网友(点评):
原来是雷击过的板 很有印象啊

网友:
耍个BIOS试试

网友:
把硬盘、光驱都不接,通电试试,再不行,换个电源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