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怎么焊啊

楼主(2011-08-27):
这个很小的只有5X5毫米这么大,总是焊不好。锡多怕连在一起。中间要加焊是散热的。大家是怎么焊的啊

网友(点评):
少涂点焊宝,上点锡浆风枪开300度慢慢摇两下就上去了

网友(点评):
这种片很多啊,现在台式机板子上的电源芯片就这种的,上点神油风枪慢吹就好了,围着四周吹

网友(点评):
烙铁焊的麻烦,中间也带锡的。最好用风枪。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屏上的芯片吧,风枪了,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点评):
用BGA算了,哈哈,开个玩笑,还是用风枪,加点焊油,锡别加太多,一小层就行了吹完可以四周加焊一下,焊完了用表打一下,再加电

网友:
我是用风枪慢慢吹上去的。。。楼下的是否又更好的办法交流下。。。

网友A:
先烙铁定位,再风枪吹,热的时候再上烙铁拖一遍

网友(点评):
烙铁跟不着吧

网友(点评):
烙铁在这儿因该没用吧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烙铁最好是用尖头的,这样才好焊。

网友:
这个芯片没引脚,不能用烙铁定位吧?我一般是在板上用烙铁拖点锡,然后放上芯片用风枪吹

我也是这样,吹完以后,像做bga一样推一下
我们都是这样焊接的。

网友:
芯片引脚没出来,但焊盘出来了,焊盘熔了芯片引脚接触焊盘就跟着熔了

网友:
如果是新的芯片 在引脚上 上锡!用风枪大一点的风嘴 吹上去!不放心的话用刀头 焊锡膏 再拖下!

网友:
我赞同楼上说法。新IC,先在IC引脚上加锡,再上加点焊油,用镊子把IC和主板引脚对好,风枪用中速风,慢慢吹,等把锡吹融化了,IC会自动归位。如果是无铅的板,就不那么好吹了,要控制好温度。

网友:
这个用风枪就OK了
  吹化了动一动就会对齐的。

网友:
用烙铁焊!无问题!

网友:
放点焊膏,风枪一吹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用风枪吹吧.用烙铁中间的散热点不好做!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芯片引脚抹点焊膏后再上锡,焊脚用焊锡丝拖一次,镊子镊住后对准焊盘风枪吹

网友:
我一般是用电烙铁焊  拖过去就好了

网友:
焊盘上点锡,加点神油芯片放上大致对好,不要偏差太多,风枪围四周慢吹,化了以后自动对正的

网友:
可以参考"维修工具_焊接技术"版置顶贴“月饼原创视频之焊接基础”里“QFN封装芯片的拆焊”的视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3185-1-1.html

网友(点评):
这个要比月饼的还要难做,因为引脚几乎不在外面,而月饼的还是有明显的引脚露在外面的。

网友:
学习了,大家真有办法

网友:
学习了,人多真的力量大啊

网友:
先把板子用吸锡线托干净,再把芯片引脚加锡,再放在板上对齐,用风枪吹。。。

网友:
四周加一下锡在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焊这种芯片不要怕它脚连在一起,最重要脚要对齐焊盘的引脚,焊完要是有连在一起的用洛铁一拖就会分开了,而且能焊得很漂亮

网友B:
用风枪一呼就上去了,用镊子轻轻一拨位置就正了...
...熟能生巧,多焊.其实挺容易的...

网友:
一般是在板上用烙铁拖点锡,然后放上芯片用风枪吹

网友:
把焊盘拖平后刷点焊膏,放上芯片,再用风枪吹它,芯片会自动复位的。然后再用烙铁拖焊一遍,万无一失了!!

网友:
我拆那种芯片也要吹半天很担心吹下来就坏了,谁知道他得耐热温度一般多少呀,容易吹坏吗?

网友:
在板上加点助焊胶、、有风枪吹上去就行了

网友:
把芯片对齐了,再用风枪吹,就可以了。

网友:
用风枪吹吹就好了,吹前上点锡!

网友:
这么好焊的IC芯片还要问人啊

网友:
先对齐然后用风枪吹固定之后如果不正风枪吹化锡之后稍微动一下就ok了。然后用助焊膏拖一遍就行了。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
抹点焊膏,直接用风枪吹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烙铁定位,再风枪吹,热的时候再上烙铁拖一遍
烙铁可以焊的,一般焊这种QFN的芯片都是先上助焊膏,再用风枪吹,因为它中间有接地点,吹好后最好还用烙铁再加焊一遍

网友:
焊盘上有锡的情况下用风枪吹上去.观查下如果有空焊就用烙铁补一下

网友:
用风枪吹,把小风口取掉吹

网友:
看来练 焊工很重要啊

网友:
你用風搶就是了

网友:
QFN封装的最难焊接了,焊接之前一定要先上锡,焊盘上焊宝不能多,风枪吹上就OK了

网友:
很常见的芯片,你不会汗, 还真是汗

网友:
同意义以上说法

网友:
这种芯片,技嘉945GZ主板上有,用热风枪吹了,很好搞定的。不过好像温度不能高,上次吹过一个,温度打到420,吹完了发现芯片已经发黑,就像火烤过的一样。

网友:
以前焊一个坏一个,现在充电了

网友:
这个还好吧, 风枪吹就上去了, 用镊子轻轻拨动一下,

网友:
风枪大风力,中温度,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
这样用风枪吹上去的啊

网友:
我是先摆好位置 然后风枪慢慢吹   固定好  然后 烙铁 一点一点加焊

网友:
这个用罗铁还真有点难度,用风枪得控制好温度,这种芯片有点脆!

网友:
关键是 中间接地点的上锡量要合适,多了会短路,少了推不动。用风枪吹,锡熔了之后用镊子压一下芯片,多余的锡会挤出来,趁热用尖头烙铁拖掉就好。

网友:
先把 底部 焊盘 托平 注  要加助焊膏   然后直接 用 风枪  吹上去  注意 温度

网友:
用850+的吹风一枪就搞定

网友:
主板不需要用拖锡带 拖 把新的芯片涂上焊油用烙铁加锡 加好后 把主板也加点焊油 在对好位置用 风枪吹 固定好后 在用烙铁拖一下 就OK了

网友:
把板拖好。。然后放点焊油。。把芯片对好。然后。。慢风加热OK

网友:
这么多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焊盘抹上焊膏,IC引脚用烙铁上层焊锡,风枪280-300度之间,4级风速,10秒搞定。

网友:
先涂抹锡浆,然后风枪吹!

网友:
先走一遍有铅的 芯片 板一样,不要脱得太平这样会导致虚焊 风枪吹的过程中用镊子点几下  就OK

网友:
用风枪风上后。一样的有脚出来的。。用烙铁拖就行了。。

网友:
控制好锡量和温度才是关键,先清理焊盘,上锡。风枪就能搞定,我觉得温度280,风挡3档就行。锡融化后轻轻压一下芯片。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这个是得风枪和电烙铁的完美结合,才行,最好用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