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20A不显

楼主(2011-08-27):
我这有一台420A笔记本  开机电流上到0.4几A   就停止 不前  所有点呀都正常 ,之前有加焊过北桥的痕迹 ,所以在做北桥,更换过北桥 故障依旧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各位师傅 给点思路。

网友(2014-05-10):
供电有吗  看看那 显卡和北桥的供电

网友:
查一下CPU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