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怎么焊啊

楼主(2011-08-27):
这个很小的只有5X5毫米这么大,总是焊不好。锡多怕连在一起。中间要加焊是散热的。大家是怎么焊的啊

网友(点评):
显存或内存颗粒吧!! 焊这玩意真的要非常小心了 温度过高容易挂了颗粒 引脚要清洁干净然后涂上猪油 要上得够多 就连正面都涂最好 焊盘也清理好 然后上焊锡在焊盘 再上点猪油在焊盘上 夹子 风枪 配合使用

网友:
先对正用风枪吹,让芯片紧贴电路板,然后用烙铁拖焊一圈就行了。主要要让芯片于主板贴紧就好焊了

网友:
不错.就像楼主说的去做.

网友:
在焊盘上先多上点锡,芯片上涂助焊剂再用风枪吹上去,锡多一点不怕不会连锡的。这样焊出来的就不用再拖焊了。

网友:
芯片先上锡,板情干净上锡,上助焊剂,对齐,风枪吹

网友:
引脚清理干净,涂上助焊剂镀上焊锡。主板上焊盘涂上助焊剂,芯片引脚和焊盘对其,有风枪吹上去。

网友:
芯片引脚上锡,对应的主板引脚上锡。在用风枪吹上去就好。和BGA类似。吹的时候可以用镊子辅助对位,但是要注意力度不要太大。

网友:
现在很多电源芯片都是这种封装的。

网友:
一般都不用加锡,按6楼的方法就可以了。要多焊几次,熟练了就会快

网友:
呵呵,现在的芯片  越来越考验焊接技术了!有一次手机的功放块也是这种的,怎么焊都不行,最后还把芯片给吹坏了!

网友:
如果主板上的焊盘太小,这种芯片很难焊

网友:
用风枪吹就好。用镊子轻轻的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