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的电源芯片怎么焊接啊

楼主(2011-08-27):
这个很小的只有5X5毫米这么大,总是焊不好。锡多怕连在一起。中间要加焊是散热的。大家是怎么焊的啊

网友:
得用热风枪,搞维修的一般都有

网友:
这种是用钢网印锡膏后用回流焊焊的,钢网能控制锡膏的量,用热风枪加热是一样的

网友:
看引脚焊盘是否长时间氧化,氧化的话先用烙铁给引脚搪锡,焊盘上也需要搪一层,注意:中间的散热焊盘不要上锡,焊盘上涂上一层焊油,热风枪温度和风量不要太高,先把焊盘加热至锡熔化,把待焊芯片用镊子放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拆焊这种芯片,冲不用热风枪,只用一把60W恒温内热马蹄行头电烙铁调到405度左右,在芯片正面四边少摸焊油,在电路板后面加热不久芯片坠落很好,不会带走旁边小件,用风枪一不注意就吹跑小件,吹的电路板上焊油一片清理费事?

网友(点评):
你这个方法可以试试,以前都是用风枪也很好用

网友:
QFN封装的芯片,现在很多pwm芯片都是这种封装。
中间上小量的锡,把引脚用烙铁拖好上点锡,然后把焊盘处理好。再用风枪吹焊,最后再用烙铁补焊一遍。OK

网友:
两边加锡,两边来回烫.锡要够多.来回烫几次.小芯片就会松动,然后就用镊子夹下来.很容易的啦

网友:
屏 电路板一定不要加热太久。免得出线。

网友:
只能吹,但不要太热,锡不要加太多,像这种的很难在用脱焊了,自己慢慢吹

网友:
我拆焊这种芯片,冲不用热风枪,只用一把60W恒温内热马蹄行头电烙铁调到405度左右,在芯片正面四边少摸焊油,在电路板后面加热不久芯片坠落很好,不会带走旁边小件,用风枪一不注意就吹跑小件,吹的电路板上焊油一片清理费事

我也是这样拆焊的

网友:
我一般先用热风枪固定,然后再用烙铁补焊。

网友:
这种芯片是有点不好焊。

网友:
这种芯片很好焊的,热风枪再加一把很尖的镊子就搞定。我从来不用烙铁补焊的

网友:
我是用40W的烙铁直接在IC上面加热,很容易的。

网友:
这个很容易空焊 焊完后用烙铁加下锡

网友:
  用热风枪,在电板背面垫个隔热板

网友:
用热风枪加点助焊膏,一定要注意芯片脚对准在加温上去

网友:
芯片上有个点,主板 芯片符过有个三角形,点对三角形,按楼主上面说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