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60怎么样

楼主(2011-08-27):
土炮跟不上时代了,无铅太难弄。看上CF260。吹NH82801HBM这样的无铅南桥片容易爆不?

网友:
习惯了土炮的摇滚手法。。对BGA返修台的定位直吹很畏惧,北桥那种陶瓷面还好,南桥那种黑面,如果还是无铅的,CF260的大风筒对上直吹不会“啪”掉吗?。。我摇有时候也摇爆了。。

想买又怕买来见不到大效果,纠结,请用过的前辈谈谈感受

网友:
如果连801的南桥都不能顺利解决掉,BGA就是废铁一堆,厂家也就跨了,放心买吧  ,我用的是360,没遇到过你说的什么爆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