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v笔记本开机不显维修,问题简单但有点曲折。

楼主(2011-08-27):
机型   ASUS a6v笔记本
现象   开机背光亮但不显示,外接显示正常
分析   因为外接正常,所以怀疑屏,或排线。
拆机,把屏拿下来,用点屏板子点了一下显示正常,那屏的问题排除了,接着测排线,它一共也就十几根都通很正常。到这就有点怀疑显卡了,板子拆了出来,显卡是GF-GO7300-B-N-A3  大个的。先在机子上干了一下,开机还是老问题,拆了再植株,还不行。显卡坏了?换吧,网上买了一个100元,换上,期待呀,信心满满,哎呀还是老问题吗!我真的晕了。
      静下心,找了张线路图开机测屏线各引脚电压,发现第25脚电压不接屏是3.3v接屏是0.12v,现在又怀疑是屏问题了。直接找了个15寸宽屏,开机
好了,知道屏问题就好办了。测25脚对地阻值不短路,查屏电路发现25脚,27脚接到屏电路的一个8脚的bios存储芯片,在坏屏上找了一个芯片换好,开机显示正常了。绕了一大圈,还是屏问题,看来有时候点屏板也不能太相信。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叫客人换屏了。。

网友:
呵呵,第一次发帖,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你的点屏板多少钱嘛    我也想买一个来自己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点屏板多少钱嘛    我也想买一个来自己用用

120元网上买的,结果没看好,11根屏线里没有点笔记本的屏线,又在市场找了几根屏线。

网友:
哥们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是个大大的经验教训啊,工具一定要多,查起来快啊

网友:
备用一张 闪屏们的 屏用来试换 很有必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0元网上买的,结果没看好,11根屏线里没有点笔记本的屏线,又在市场找了几根屏线。

在哪可以买点笔记本的???

网友C:
单点正常。。 上机不正常???

难道单点屏。电压不会拉底??

网友:
单点用的也应该是3.3V吧,怎么会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点正常。。 上机不正常???

难道单点屏。电压不会拉底??

点屏可能不通过屏上的码片,而这块屏正好是码片坏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同意楼上的说法,如果码片不正常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原来屏上的那个8脚芯片叫“码片”,学习了,一直听别人叫麻片,唉......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蛮巧哦  要我也会先做显卡再换屏试的

网友:
要是我  会先考虑屏的

网友:
从简单到难做起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代用屏是必须的(客户换下来的碎屏,能看见就行)

网友:
不错,修到屏部分了

网友:
l  楼主 意思是码片引起电压低的?

网友:
不会吧!还有这情况???

网友:
更换个好屏,对了给客户换下来得闪屏什么的,拿来试一下。

网友:
有时候会遇见你想都想不出来的问题,有次修一联想的机子,没有声音,最后你猜是什么,居然是BIOS坏了,之前把什么都换了,

网友:
对接口电路清楚就好修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屏的,

网友:
外接有显示的话,不能急着换显卡啊

网友:
问题简单、但找出问题就比较麻烦..

网友:
哎,我也遇到一个麻烦!

网友:
好像很难找哪个码片,楼主幸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可以买点笔记本的???

你可以自己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屏上拆的,应该很好找呀

楼主的能坚持,强!

网友:
也是一个好经验,借鉴了!

网友:
呵呵,厉害啊,测试过屏OK的还怀疑屏幕。不错,要是我的话早就排除在外了

网友:
是的话已经说出去了   、  在改的话别人会很不爽
还会质疑你 就算是错的也是对的

网友:
为什么用手提接到屏的3.3V变成0.12V,而用点板接屏到屏的供电会是多少啊,如果低于2V一定屏不会工作的,如果OK那屏上的电路一定会发热很大

网友:
呵呵,修机器的经验很丰富,总的来说还算顺利

网友:
工具多就是好 很快就查出来  我们这里太麻烦了 什么工具都买不到哦都要网上买  电容都买不到

网友:
楼主类似的曲折我也遇到过  其实问题比想象简单

网友:
不知道这个图纸能不能传上来

网友D:
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哥们技术不错

网友:
哎。。。。。难搞啊

网友:
这种情况没碰见过、

网友:
突然间提醒了我。 通常我会直接考虑显卡。屏的麻片坏,碰到的不多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谢谢楼主分享了,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得注意了

网友:
y要是我的话 我会拿个新的屏 放到他的电脑上测试 不是拿下他的屏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

上传了满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了满意吗?

感谢您了 这帖子完美了

网友:
修这内问提还是要有待用屏的。

网友:
用根灯管试也可以撒

网友:
LZ真幸运,我这边前几天遇到一台ASUS的,换了各种新屏都白屏,最后换码片也不行,郁闷  换了一张旧屏给客户换上  好了……一直没研究出来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遇都这种事情才郁闷。

网友:
今天真是让我学到了!

网友:
我也经常因为工具问题绕弯路,有同感

网友:
楼主当初怎么没想到 先换个屏试试啊   绕好大的圈   还换个显卡

网友:
收获不小!

网友:
屏背板电路上有两个8脚芯片哟!到底是那一个哟!

网友:
都是前辈啊!值得学习!!!值得的渐渐深入!!!

网友:
是屏码片坏了吧?

网友:
哥们向你学习了

网友:
这个经验对你肯定很有帮助的

网友:
呵呵 好了就好 收钱了

网友E:
维修还是先易再难,换个屏试下,比用点屏板更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还是先易再难,换个屏试下,比用点屏板更直观

我也会说,但要手头有一样的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