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D跑码反复D0

楼主(2011-08-27):
请教华硕M4A87TD跑码反复D0,显示器不亮,耍BIOSS能进系统跑码E2,使用不久又出现D0反复跑码。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问题,问题住在什么地方!

网友(2012-07-30):
检查 BIOS、 内存卡、 内存插槽 (针脚 1-REF)

网友(2013-07-18):
跑D0就是不跑码。CPU没有工作,按照不跑吗的思路检查就行了、、、、

网友:
学习下了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3-12-01):
    我也是遇到同意的问题呢    跑马从D0跑到EE   就不跑马了   不过板子是M4A78LT的板子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2014-10-27):
我也有一片现在 一样的问题 有谁知道什么问题的

网友(2014-12-05):
我这也有M4A87TD一开始时能跑码用一天没事,第二天可能就不跑码,然后就点不亮了。压了桥还是一样。

网友(2015-05-22):
我也有一块,开机跑D0,有时候能过,有时候不能过,能过时正常亮机。求解,有没有人修好过的

网友(2015-07-29):
还没有 修好的吗

网友(2016-06-28):
应该是部过内存,查内存供电,SDA,SDC,和SPD电压,在看下有没有波形

网友A(2017-03-09):
我也有一块跑D0   修好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跑D0   修好过的指点一下

应该是不过内存,查内存供电,SDA,SDC,和SPD电压,在看下有没有波形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过内存,查内存供电,SDA,SDC,和SPD电压,在看下有没有波形等

这些都查过了····822也换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