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00 随机掉电问题,求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2011-08-27):
故障原因:某日暴雨未关床,爱本T400不幸进水,当时未插电源DC适配器,但插着笔记本电池。发现时电池正极两个触点塑料已经被烧糊。

故障现象:能正常开机并使用,但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只插电源适配器,不插电池,则会随机掉电,掉电时间第一次不定,出现一次后反复上电重启动,掉电几率明显变大。全性能运行时几率貌似有变大。如果插有电池,掉电发生后会一直消耗电池电量,但软件电量表中不一定能显现(一直显示100%或正在充电),其实此时如果拔掉电池则立即断电。

故障菜鸟级分析:使用everest观察传感器温度,发现有时会出现高达10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跳变(不一定准确)。掉电时,用万用表量DC-IN J24的20V电压一直有,但量正常使用中存在的3.4V ACDC_ID(不知道干嘛的?) PIN没有电压,比较怀疑某器件被烧坏漏电,但水平太菜,无法定位,请各位大侠达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不清楚哦  学习一下 希望有答案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

网友(2011-10-06):
看一下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