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维修,问题一箩筐 (主板触发)

楼主(2011-08-27):
以前听说,因特尔原装板,不上CPU 不触发。昨天听说,硕泰克 主板不上显卡不触发。到底还有多少种主板有这些个特定触发条件呢?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
还有很多呢,慢慢在论坛看吧,兄弟

网友:
一样一样加上去,很多不确定。只有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
主要就是这2种情况比较特殊点了,其他都可以按常规思路解决

网友:
慢慢的积累   经验就会越来越丰富

网友:
呵呵,看看,显卡插槽附近是不是有跳线冒啊?把跳线跳一下试试,你会有惊喜的,不过记住,如果插显卡的话,千万别忘把跳线跳回原位置

网友:
做这行总是要时间的,慢慢实践累计经验

网友:
慢慢来嘛,只要经验多了就知道了。